[STM32F1] stm32 PWM 输出PWM的时候会丢一下方波

楼主(2018-04-10):
STM32设置PWM输出是时候少一下波形

//配置成PWM输出
void TIM3_Mode_Config(u16 f,u16 p)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TIM3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3的外设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打开TIM3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3的时间基数单位设置(如计数终止值:999,从0开始 ;计数方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48 - 1); //时钟预分频数,时钟频率=72MHZ/(时钟预分频+1) 之后是12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STARTSPEED-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1ms 12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优先级分组(0~4), 抢占式为0,没嵌套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制定IRQ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3的外设的设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这个暂时不知道,stm32固件库里没有搜到。应该是定时器输出声明使能的意思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TARTSPEED/2;//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或者失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使能TIM3

}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的

网友A:
少一下波形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一下波形什么意思啊?

你看一下图片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上去

网友B:
1、检查下输出管脚有无跟其它复用的情况存在;
2、如果只是这个定时器工作,没别的会影响到它,换个示波器看看;

网友A:
主要2种可能:
1、程序上操作了PWM输出;
2、示波器问题:调下示波器部分显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下输出管脚有无跟其它复用的情况存在;
2、如果只是这个定时器工作,没别的会影响到它,换个示波器 ...

可能是示波器问题

网友C:
出现的有规律吗

网友D(2018-05-12):
我的也是丢方波,大约两个周期,跟上面的现象差不多,怎么回事呀,刚开始捣鼓这玩意

网友E:
这个的间隔是多少

网友F:
有其他的程序影响吗?

网友G:
后面有重新配置PWM吗

网友H:
是隔一段时间就有吗

网友I:
这个有影响吧。

网友J:
缺少的时间是多长呢

网友K:
驱动的时候有影响吗?

网友L:
你把完整的工程代码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