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的中断嵌套睡眠后不能唤醒,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10):
MSP430中的中断嵌套睡眠后不能唤醒,怎么回事

网友A:
详细描述下,有程序吗

网友A:
进入端口中断的时候,会自动将SR压栈,并退出睡眠模式,
退出端口中断的时候,SR出栈,SR中的LMP3模式就会active,于是进入休眠。

网友A:
楼主可以在端口中断函数里修改堆栈中SR的值,这样退出后就不会再休眠了。

网友B:
你可以看看用户指南中的Interrupt Processing章节。

网友C:
LPM3_EXIT 这句话应该就会修改SR的值吧,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D:
楼主可以试着把LPM3_EXIT和NOP换下位置,有时候编译器可能导致些问题~

网友E:
不记得LPM3_EXIT的工作具体方式。。。

网友E:
建议楼主自己修改下堆栈里的SR值,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F:
的先看下你的中断能不能正常相应的,若不能正常响应,你进入低功耗模式后,想在中断中去退出低功耗模式的是很难的

网友G:
还有一个就是看下你进入低功耗模式后,你的中断程序还能正常运行不

网友H:
可能是中断标志位没有清除   或者是死循环   导致不能重新进入中断

网友E:
退出 推出,弄的雾里看花。

网友I:
一般在主程序中LPM3,不要放在中断程序里。

网友I:
低功耗退出后,还是会跑到原来进入低功耗的下一句执行的。

网友I:
在主程序中进LPM3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可以退出模式,在需要的时候再进入低功耗

网友J:
检查程序结构和设置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
定时器一直运行着
导致推出中断后,马上来了个定时器中断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K:
很少有在中断服务函数里进入低功耗模式的,都是在主循环里进入低功耗模式,在中断里退出低功耗模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进入端口中断的时候,会自动将SR压栈,并退出睡眠模式,
退出端口中断的时候,SR出栈,SR中的LMP3模式就会 ...

这个理解是错的

中断后SR已经被改变了,嵌套后SR仍然是改变后的值

此处是其它问题引起的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再睡眠的吗?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M:
调试的时候定时器还一直在运行,一直产生定时器中断进入LP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