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如何扩展超过64K的外部RAM

楼主(2018-04-10):
68013A如何扩展超过64K的外部RAM

网友A:
要扩那么大的RAM干什么?

网友B:
比如接512*8的RAM,C51的BANK SWITCH法,用通用IO线扩展高位地址,A15分块,每块32K,共16块

网友B:
不过问题是用哪个端口的IO线扩展合适

网友C:
随便那个空闲端口

网友D:
PA的行吗,配置程序.A51怎么改?

网友E:
不是有个传说中的GPIF法

网友F:
可以的,通过GPIF接上数据,地址线和控制线。

网友G:
LZ可以看看这个例子CY7C68013A通过GPIF接外部SRAM的应用。
http://www.cypress.com/?rID=39392

楼主:
我要做个数据播放器,即,把大量的数据(512K 8位)保存到RAM,然后用定时器播放出来(DAC...)

楼主:
因为实时性要求高,定时间隔<5uS,所以要把数据缓存到RAM。

楼主:
没戏。在<5US的定时间隔内,把XRAM的数据取出来再送给DAC,这时候51累死了,根本完成不了。

网友D:
你说的这些我都实现了,但速度卡住了,如果不用汇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效率,KEIL C51一定不行。你可以写一个定时器函数,然后数数它的汇编指令周期,保证你就崩溃了。

网友E:
首先确定扩展的RAM干什么用?
是作为代码执行空间,还是数据存储。
作数据存储就好办了,方法很多。
作代码空间只有分页。

网友H:
对于CY7C68013A,5uS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I:
cy8c24123系列有加密功能吗?

网友A:
至少先看上一、二篇原厂的介绍资料再问吧。

网友J:
现在的片子有不能加密的吗?

网友K:
应该是可以加密的

楼主:
可以加密, PSoC1/3/5都可以

网友F:
没看到文档里面说啊

网友L:
对照成熟的方案做一下就知道而来

网友M:
都有加密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