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WM输出负电压带载能力怎样?

楼主(2018-04-10):
利用PWM输出负电压带载能力怎样?12V转正负5V,负电压利用PWM对电容充放电实现图片为电路图,图中红框的电容容量怎么确定?

网友A:
怎样模拟呢?当发现总线发生率冲突时,再挨个进行轮询,那岂不还是很费时间

网友B:
可行不先

网友C:
接法是个升压电路,输入12V,输出不会低于12V。

如果输入低于5V,这个电路可能可以输出 +/- 5V。 红框中电容应该与C3容量一致。 与输出电流、开关频率、输出纹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