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谐振变换器变压器电压不稳定

楼主:
做了一个定频的LLC电源(开环),在输出电压较平稳且纹波不大时,为什么我的变压器原边电压不稳定,出现倾斜向下的现象?
C:\Users\DC-DC\Desktop\NINGUAND\4月3日测试\测试波形

网友A(点评):
请问楼主问题找到了吗?我的变压器原边电压也是倾斜向下。

网友A(2021-09-13):
CH1 输出电压
CH2 变压器原边电压
CH3 变压器副边电压
CH4 谐振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1 输出电压
CH2 变压器原边电压
CH3 变压器副边电压

本该如此,不用纠结。
变压器有漏感,你测的波形是励磁电感加漏感的电压波形,所以没有被输出钳位;
简单理解,考虑极限情况,谐振电感磁集成,你测到的电压是输入电压减去谐振电容的电压,结果自然是一段谐振的弧度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H1 输出电压
CH2 变压器原边电压
CH3 变压器副边电压

CH3应该是半桥输出电压吧。
LLC主变压器原边电压是方波串联C以后的波形,所以变压器原边波形应该就是Ch2这样的。
至于副边波形,则基本上就是同步的正弦波叠加方波的波形,正方波中心叠加正弦波最高点(满载设计)。
到空载,由于谐振电流小好几倍,所以电容上面的电压很低,测量起来,叠加的波形弯曲会变小点。LLC还分为分布参数LLC,也就是漏感集成的变压器系统,和独立串联L的变压器LLC系统,这2个系统波形也是差别很大的。
你这个是漏感集成的单变压器LLC波形。如果是独立串联电感波形,则波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H3应该是半桥输出电压吧。
LLC主变压器原边电压是方波串联C以后的波形,所以变压器原边波形应该就是Ch2这 ...

谢谢您的回复!抱歉之前没有贴拓扑图,现在补上。我这个其实不是磁集成的LLC,桥臂间电压应该是一个有正有负的方波(跟全桥LLC的桥臂间电压基本一样),谐振电感用表测是80μH,变压器励磁电感400μH,漏感4.5μH。按您说的,我的变压器原边电压有个下降过程是因为叠加了漏感上面的电压。流过同一个谐振电流,4.5μH漏感的电压幅值应该是80μH谐振电感的二十分之一左右,贴上实验测得的波形,幅值比大概是十分之一,不知道是不是实际工作的时候谐振电感感值会降低或者漏感会增大造成呢?CH3  VAB  CH4  变压器原边电压VT1  CH5  谐振电感电压VLr  CH6  谐振电容电压VCr
电压方向:VAB=VT1+VLr+VC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该如此,不用纠结。
变压器有漏感,你测的波形是励磁电感加漏感的电压波形,所以没有被输出钳位;
简单 ...

谢谢您的回复!抱歉之前没有贴拓扑图,现在补上。我这个其实不是磁集成的LLC,桥臂间电压应该是一个有正有负的方波(跟全桥LLC的桥臂间电压基本一样),谐振电感用表测是80μH,变压器励磁电感400μH,漏感4.5μH。按您说的,我的变压器原边电压有个下降过程是因为叠加了漏感上面的电压。流过同一个谐振电流,4.5μH漏感的电压幅值应该是80μH谐振电感的二十分之一左右,贴上实验测得的波形,幅值比大概是十分之一,不知道是不是实际工作的时候谐振电感感值会降低或者漏感会增大造成呢?CH3  VAB  CH4  变压器原边电压VT1  CH5  谐振电感电压VLr  CH6  谐振电容电压VCr
电压方向:VAB=VT1+VLr+VC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抱歉之前没有贴拓扑图,现在补上。我这个其实不是磁集成的LLC,桥臂间电压应该是一个有正有 ...

图上看不出来比例,之际用示波器的运算功能,计算一下变压器的漏感电压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抱歉之前没有贴拓扑图,现在补上。我这个其实不是磁集成的LLC,桥臂间电压应该是一个有正有 ...

周期看不到,说一下方波频率和Cr容量吧。
看上去像是设计输出电压太高(次级太多了)频率远离,这里有2个频率比较敏感,也是设计重要参数,一个是串联电感和电容谐振的参数,一个是激磁电感+串联电感和电容谐振参数,而该2个电感的数值比,就是我们设计LLC时候的重要参数K值。你线路的K值=400/84.5≈5,该k值算是常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