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位:穷人专用!

楼主(2018-04-10):
多听别人意见,不等于没有主见,多数情况下可以少走弯路。
前一阵在仪器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追求高精尖,结果是华而不实,更要命的是无底洞。

今天看到群里有人自己动手做实验,而且实验做的比我好,这就振奋人心了。
因为我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理论,压力大大减轻。
同时,只要群里的人认可,我们就不用担心别人说我们就会纸上谈兵了。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一个实验也不做,而是说所做的是实验仅限于用普通常见仪器就可完成,示波器,万用表,以及小公司产的信号发生器等,3000元足矣。

网友A:
楼主不是教授么,教授都是富得流油的土豪,需要为这个纠结……

前面清单漏了个好的直流稳压电源。建议配两个12V6AH左右容量的铅酸蓄电池,专门做一些精密低噪实验正负电源供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教授么,教授都是富得流油的土豪,需要为这个纠结……

前面清单漏了个好的直流稳压电源 ...

现在网上能拿的出手不是吉时利,就时安捷伦是德,不是进口的都不好意思说。

正负电源实验,对于基本运放低功耗场合,最简单的是买两个万用表用9F22!
功率再大点,LM317,337搭个就好了,这些稳压块常玩电路的都有一大把。
如果感觉搭317都麻烦,去摩托车修理店买两个MF12N5就够了,100多点。

但是对于一般人做实验,不推荐用电池或电瓶,短路打火几率太大了。用成品电源有个好处,看电流输出可以判断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预算多的买几十里三输出电源,5K左右,预算用不完就买1W5的高精度电源玩。

单输出电源最多,用音频功放搭个电源splliter,就有了双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网上能拿的出手不是吉时利,就时安捷伦是德,不是进口的都不好意思说。

用铅酸蓄电池是因为来源易得,性能还超过所有台式电源,远离工频、纹波。
短路打火不是事,各串一个小电流自恢复保险丝;看电流更不是事,各串一个无源表头。

普通实验比如测个LED的V-I特性,随便一个电源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铅酸蓄电池是因为来源易得,性能还超过所有台式电源,远离工频、纹波。
短路打火不是事,各串一个小电 ...

最简单的操作是labview + ELVIS 面包板。高端大气上档次,操作起来还简单。国外大学实验室不少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操作是labview + ELVIS 面包板。高端大气上档次,操作起来还简单。国外大学实验室不少用这个。
...

那学僧党需要拥有哪些仪器?除了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学僧党需要拥有哪些仪器?除了万用表。

学生尽量用学校实验室的仪器,不过有的学校可能会有所限制,和管理员关系搞好才行。

非要个人买,买一般的就行了,示波器加信号发生器等国产的,2k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