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表前级采样有尖峰如何滤波

楼主(2018-04-10):
我用单片机做了一个电流表,电流表前期用的LM358放大,但是前级采样的输入负载引起有尖峰,实际电压130毫伏,但是尖峰电压就有10V了。导致电流表显示乱跳,。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电路图呢?

网友B:
限压,滤波

网友C:
嗯, 通常是滤波, 对大信号吸收掉它.
可否上传一下这个尖峰电压的波形图, 给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通常是滤波, 对大信号吸收掉它.
可否上传一下这个尖峰电压的波形图, 给大家分析分析 ...

这就是波形,好多尖峰

网友C:
我觉得, 有地线干扰在里面,  共地问题用滤波器也难于解决.
当然示波器的地连接也可能是问题

楼主:
我示波器用了隔离变压器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