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A级恒流源

楼主(2018-04-10):
请大家推荐一个nA级恒流源电路,能实际应用的,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接地要求,可以用高一个数量级的运放组成反向放大,取负反馈的电流,好像目前PA级的运放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接地要求,可以用高一个数量级的运放组成反向放大,取负反馈的电流,好像目前PA级的运放不少; ...

谢谢回复!如此图,对R1,R2,R5,R6电阻精度要求比较高,没有实际应用过,不确定能否达到nA级恒流。

楼主:
谢谢!查了下这个不好采购

xch
正好说明你的需求很难.ADI很大方,要5片样品还是容易的

网友B:
nA级对运放的输入失调和所有跟增益相关的电路元件的温度系数等指标的要求极高,所用器件必然不好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