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用AD软件修改多通道电路印制板的问题

楼主(2018-04-11):
求助:用AD软件修改以前的板子,room已经删除了,现在要更改板上8个模块电路,如何在完成模块1之后,复制相同的布局布线到其他模块呢?直接通过“设计--ROOM--放置矩形ROOM”添加的room可行吗?具体怎么操作?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即使能做,原理图、标号命名也很别扭。还不如先布好一个,其它的简单复制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能做,原理图、标号命名也很别扭。还不如先布好一个,其它的简单复制粘贴 ...

是的,我现在就是做好一个,然后复制它的room格式,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复制后,只是复制了room的大小和相应连线,布局没有动,而且布线也是简单的复制模块1的网络,而不是模块2自己的网络。
想请问这种后期更改的、已删除原有room的多个相同电路模块的板子,正确的操作方式应该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就是做好一个,然后复制它的room格式,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复制后,只是复制了room的 ...

不需要什么ROOM,直接把其它模块布线清除,然后把重新布线的模块区域全部选中,复制到外面空白区域,粘贴,再选,筛选元件,删除元件。
最后选中剩下的走线,设定参考点,复制,粘贴7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能做,原理图、标号命名也很别扭。还不如先布好一个,其它的简单复制粘贴 ...

原理图是设置好的,比如原理图里是R11、C12,此部分电路用了8个相同的,导入PCB里面就是相应的R111、C112;R211、C212;R311、C312;。。。这样的,想问下您一般这种更改的板子该怎么操作呢?或是新导入PCB的也可以,但是我这个导入过去之后room没有呢,从哪里可以设置在导入PCB时显示相应的room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什么ROOM,直接把其它模块布线清除,然后把重新布线的模块区域全部选中,复制到外面空白区域,粘贴 ...

这样啊,那这样操作之后,复制后的导线网络与元器件不就不对应吗?而且,其他模块的布局怎么办?怎么按照模块1的布局形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这样操作之后,复制后的导线网络与元器件不就不对应吗?而且,其他模块的布局怎么办?怎么按照 ...

何不试一下看看效果再说呢……会给粘贴的线自动加上焊盘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试一下看看效果再说呢……会给粘贴的线自动加上焊盘网络的

嗯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