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18-04-11):
刚刚接触开关电源,请教一下图中开关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看到了桥式整流电路

网友B:
P1, P2 应该是这个电源的关键器件, 你应该找到这个器件的手册, 好好研究它
不过, 之前你还得先好好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
这个书籍就很多了, 网上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 P2 应该是这个电源的关键器件, 你应该找到这个器件的手册, 好好研究它
不过, 之前你还得先好好学习一下 ...

P1,P2是两个接口,连接的是一块单独的控制板,上面有UC3842的片子。
这个应当是一个他激式推挽驱动电路吧。

网友B:
UC3842 是专用电流模式开关电源控制芯片, 你最好先细细学习一下这个芯片.
这个器件有 20年了, 网上的资料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