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10自动布线时如何设置电源线和底线的线宽

楼主(2018-04-11):
请问高手,AD10自动布线时如何设置电源线和底线的线宽?谢谢!

网友A:
在规则里设置线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里设置线宽就可以了

谢谢!我想请问,那地线,电源线,信号线的线宽可以分开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请问,那地线,电源线,信号线的线宽可以分开设置吗

可以的,不同的网络可以分别设置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同的网络可以分别设置线宽

谢谢!我捣鼓了一下,没折腾明白。你能告诉我具体怎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