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哪些新唐8051 MCU系列的型号支持ISP功能?出厂是否已带有ISP...

楼主(2018-04-11):
标准8051系列
可分为出厂已带有ISP程序的型号:
W78E052D
W78E054D
W78E058D
W78E516D
N78E055A
N78E059A
N78E517A
N78E366A
以及出厂不带有ISP程序的型号:
W77E516A
W77E352

W79E(L)632
W79E(L)633
W79E(L)658
W79E(L)659
使用者可以利用第三方通用型烧录器自行写入ISP程序。

楼主:
  • 低管脚8051系列
    可分为出厂已带有ISP程序的型号:
    N79E715
    以及出厂不带有ISP程序的型号:
    N76E616
    N76E885

    N79E81x
    N79E84x
    N79E85x
    使用者可以通过8051 ICP-ISP Programmer或第三方通用型烧录器自行写入ISP程序。

产品:低管脚 8051 系列 , 标准 8051 系列
应用:
功能:8051 ISP-ICP programmer , In System Programming (ISP) Tool

网友A:
莫非003是不带的。

网友B:
不知道的可以看芯片手册,里面有讲

网友C:
一般只要支持程序操作flash功能的,就可以实现ISP,IAP

网友D:
没有的可以自己ICP烧录。

网友E:
买之前可能先查查

网友C:
一般你用的那个型号的手册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