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

楼主(2018-04-11):
cp2102转串口驱动装不上,设备管理器能识别为cp2102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 有黄标。没有串口号

网友A:
下载个专门装驱动的软件,用软件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驱动问题,特别是WIN7和WIN10下。

网友C:
安装相应的驱动即可

网友D:
什么系统呢?下载官网的驱动看看,设备没有问题吗?

网友E:
到官网找最新驱动程序呗

网友F:
装个驱动精灵,装驱动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在SILICON官网下载系统对应驱动强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