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脚光耦可以这么使用吗?

楼主(2018-04-11):
一般5脚输出,上拉电阻式接在6脚和5脚,我这样用法可以  因为D1 和 输出电平反转,就没有用5脚输出,这样对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啊,我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B:
确认这个光耦的6脚是基极吗,如果这样接,不是一直导通了吗?

网友C:
管脚搞清楚没,这不用光耦左边触发,右边都可以导通

网友D:
用法错误,那样光耦晶体管侧会永远处于导通态。

网友E:
可以,只不过楼主少画了一个二极管,原型是这样的,5脚本来就是接VCC的,按照楼主的画法,肯定是不可能的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只不过楼主少画了一个二极管,原型是这样的,5脚本来就是接VCC的,按照楼主的画法,肯定是不可能的导 ...

是的 里面是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只不过楼主少画了一个二极管,原型是这样的,5脚本来就是接VCC的,按照楼主的画法,肯定是不可能的导 ...

这种用法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法错误,那样光耦晶体管侧会永远处于导通态。

   光耦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只不过楼主少画了一个二极管,原型是这样的,5脚本来就是接VCC的,按照楼主的画法,肯定是不可能的导 ...

这种1Mbps的光耦 4脚必须接地吗?  这样和6脚形成供电?  里面那个6脚二管是干什么用?

楼主:
图错误已修改  型号TLP109

网友F: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是普通IO检测高低电平是没有任何问题。有些场合就不行,光耦输出,有的是跟输入同相有的是反相,比如,IPM 的PWM信号,现在大多模块是高有效,低电平关断,有的人会用你这种方式去驱动,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是普通IO检测高低电平是没有任何问题。有些场合就不行,光耦输出,有的是跟输入同相 ...

后面还有一级ULN2803反向 所以这样光耦输入电平两次反向后ULN2803 输出和光耦输入同步了

网友D:
图画错了,自然结论不同。对于9楼电路,1楼帖改动过的图可以工作。

网友G:
参考别人贴的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