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滤波电容并联

楼主(2018-04-11):
       贴片电容是 陶瓷电容,ESR 和ESL  没有电解电容那么大了。那为啥 做去耦或滤波的时候 大家还是 喜欢一大一小搭配?  直接用2个同样大 的贴片电容不是更好吗?  是因为习惯? 还是 仍然有这个必要?原因是啥?          抛出来大伙儿讨论一下。

网友A:
不仅“一大一小”,可能还会是不同类型的多个并联。具体自己去看看电容的阻抗频率特性图,再考虑一下不同类型电容并联后总的阻抗频率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一大一小”,可能还会是不同类型的多个并联。具体自己去看看电容的阻抗频率特性图,再考虑一下不同类 ...

那同种类型的电容  是否仍然有 一大一小的必要?

网友B:
不同容量、不同材料工艺的电容适用的工作频率不同,ESL参数在此是关键,不能说比电解电容小就行,得针对信号的阻抗足够小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同种类型的电容  是否仍然有 一大一小的必要?

封装不同,还是有必要

网友D:
装不同,还是有必要

网友E:
封装 频率特性

网友F:
大电容由于制作工艺的问题,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体积一般也比较大,这就导致了大电容的ESL比较大。 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很大,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通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容就有很小ESL,故高频性能很好

网友G(2018-05-31):
构成一段比较宽的低阻抗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