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中如何添加ROOM?

楼主(2018-04-11):
AD, PCB, pc
求教:AD做多通道的PCB,如何添加各模块的ROOM?谢谢!

网友A:
画层次性原理图,每块图一个R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层次性原理图,每块图一个ROOM

是的。
room与各模块元器件之间如何建立联系呢?或者说如何能复制到某一块room上的元器件之间的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