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s5532系统校准问题

楼主(2018-04-11):
最近在调试cs5532芯片,采用VA+=5v.VA-接地。vref+接5v,vref-地,目前增益为1时,自校准后,数据输出稳定,当时增大增益倍数后,数据跳动厉害,猜测应该用系统校准来解决问题,但是奈何不会啊!!!请问系统校准应该如何操作,手册实在没看明白。。。

楼主:
@dirtwillfly 希望您能指点迷津,或者可以参考的案例等等,多谢您啦!

楼主:
为啥木有人回复呢?这个问题已经折磨我一周有余,所有cs5532的帖子全看过了,木有任何解决方案。。。

网友A:
建议先降低采样速率试试。
还有就是可以采用软件滤波算法

字速率选择的是6.25sps,应该是最慢的一档了

网友A:
硬件上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用外部基准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用外部基准电压试试

前辈,情况是这样,自校准后,数据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增益只能为1,一旦提高增益,自校准就失效了,但是系统增益我不会操作,不知道系统校准时,是不是硬件要适当接线校准,所以猜测是系统校准没做导致的结果,请问您系统校准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B:
当时增大增益倍数后,数据跳动厉害。
增大增益跳动几位呢?误差有多大,以前用CS5532,放大64,也没校准过呀

网友C:
楼主交代不明啊 . 是交流还是直流测量. 如果是交流. 那么高通滤波器开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增大增益倍数后,数据跳动厉害。
增大增益跳动几位呢?误差有多大,以前用CS5532,放大64,也没校准过 ...

谢谢您的回复!
1.自增益校准时,24位的数值基本只有后一位在跳动;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时与芯片的时序通讯基本没问题?
2.采用系统校准时,增益设置为010,即设计成4倍,如果在传感器空载下,先进行一次单次转换,数据为0x0019a55f,采用系统偏移校准和系统增益校准的软件通信,即依次向芯片发出0x85,0x86命令的情况下,进行测试,执行一次读出偏移寄存器的值是0x06df7700,增益寄存器的值是0x0045c1a6,继续空载情况下,输出数据为0x00010474;0x0001047d;0x0001020e;0x00010124;0x0001031b;0x0000ff52;0x000103dd;0x0000ff2c;0x000102e2等,数据变化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交代不明啊 . 是交流还是直流测量. 如果是交流. 那么高通滤波器开了没有呢 ...

谢谢您的回复!
是直流测量的情况;
1.自增益校准时,24位的数值基本只有后一位在跳动;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时与芯片的时序通讯基本没问题?
2.采用系统校准时,增益设置为010,即设计成4倍,如果在传感器空载下,先进行一次单次转换,数据为0x0019a55f,采用系统偏移校准和系统增益校准的软件通信,即依次向芯片发出0x85,0x86命令的情况下,进行测试,执行一次读出偏移寄存器的值是0x06df7700,增益寄存器的值是0x0045c1a6,继续空载情况下,输出数据为0x00010474;0x0001047d;0x0001020e;0x00010124;0x0001031b;0x0000ff52;0x000103dd;0x0000ff2c;0x000102e2等,数据变化很大

网友C:
空载情况 请将2个输入通道接地 或者把传感器输入端加0信号 不能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情况 请将2个输入通道接地 或者把传感器输入端加0信号 不能空掉.

多谢您的指导!您说的传感器输入端,是指cs5532的 AIN1+和AIN1-端吗?还是说传感器两端的电源桥压信号?

我又调整了一下程序,增益设为4倍,根据您的建议,现在情况如下:
1.当把cs5532的 AIN1+和AIN1-端都接地时,SDO不再变低,程序无法继续下去;
2.当把cs5532的 AIN1+和AIN1-端短接时进行系统偏移校准,满载时进行增益校准;系统校准后,读偏移寄存器的值是0x00223800,读增益寄存器的值是3FFFFFFF,但是之后进行连续转换时,转换的数据都是0000000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发现复位单片机仿真器后,需要稍等10秒左右运行程序。不然配置寄存器的返回值都是错误的,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路过的各位大神前辈们,留下一点指点意见噢!

网友D(2018-07-17):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用内部增益不会系统校准,焦急啊

网友E(2019-04-28):
cs5530,stc89c52用的有哪位大神会啊给我一份出10块钱。微信m416785451

网友F(2019-12-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24-01-31):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