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最新CUBEMX的HAL的CAN总线配置接受发送(STM32F412)

楼主(2018-04-11):
STM32F412 精简版本 功能完整。来说一下CAN外设的配置以及收发。
   HAL库发展到现在BUG越来越少,大大减少了用户的开发量,但是缺点明显,代码量庞大。效率不高。

配置CAN总线首先要明确APB1的外设时钟,通过APB1的时钟来选择CAN的波特率。
BaudRate = APBCLK/BRP*(1+BS1+BS2);
BaudRate为CAN总线上的波特率。

配置CAN总线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1.CAN_HandleTypeDef中的AutoBusOff 参数为自动离线管理。
当错误帧超过255的时候就会离线,设置此参数ENABLE 就可以在总线挂起时清零重新ongoing。
2. CAN_FilterTypeDef 中的SlaveStartFilterBank 为从过滤器配置,用来选择从过滤器的寄存器号
当选择双CAN模式的时候,这个参数要跟CAN2的filternumber 一致。

CAN启动过程需要如下几个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Start(CAN_HandleTypeDef *hcan);

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CAN_HandleTypeDef *hcan, uint32_t ActiveITs);

CAN发送的时候需要如下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AddTxMessage(CAN_HandleTypeDef *hcan, CAN_TxHeaderTypeDef *pHeader, uint8_t aData[], uint32_t *pTxMailbox);

注意一下最后一个参数  uint32_t *pTxMailbox ,这个pTxMailbox  在头文件中为32位的无符号整型,需要强制转换为指针。
CAN接收的时候需要如下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GetRxMessage(CAN_HandleTypeDef *hcan, uint32_t RxFifo, CAN_RxHeaderTypeDef *pHeader, uint8_t aData[]);

特别的一点最新的HAL库跟以前的CAN的配置不同,ST将接收发送的数据帧的数据部分分离出来,需要用户自己定义。
定义一个DLC长度的数组就可以,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Data[8];
}CAN_RecvMsg;

完整的启动过程:
初始化完毕之后
开启CAN:HAL_CAN_Start(&hcan1);
开启挂起中段允许: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1,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发送数据:
void CAN_TRANSMIT(void)

  TxMessage1.DLC=8;
  TxMessage1.StdId=0x018;
  TxMessage1.ExtId=0x00002018;
  TxMessage1.IDE=CAN_ID_EXT;
  TxMessage1.RTR=CAN_RTR_DATA;
   uint8_t TR_BUF[8]="20180411";

   if(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TxMessage1,TR_BUF,(uint32_t*)CAN_TX_MAILBOX0)!=HAL_OK)
  {
     printf("發送失敗");
  }
  }

接收数据:(双CAN,两个接收邮箱)

void HAL_CAN_RxFifo0MsgPendingCallback(CAN_HandleTypeDef *hcan)
{
  if(hcan->Instance==CAN1)
  {
     HAL_CAN_GetRxMessage(hcan,CAN_RX_FIFO0,&RxMessage1,can_recvmsg.Data);
     printf("\r\n%s",can_recvmsg.Data);
  }
}

void HAL_CAN_RxFifo1MsgPendingCallback(CAN_HandleTypeDef *hcan)
{
  if(hcan->Instance==CAN2)
  {
     HAL_CAN_GetRxMessage(hcan,CAN_RX_FIFO1,&RxMessage1,can_recvmsg.Data);
     printf("\r\n%s",can_recvmsg.Data);
  }
}

楼主:
分享一下CAN总线测试需要注意的几点:
1. 回环模式下通讯正常,但正常模式无反应,检查CAN收发器是否正常工作。
2.正常模式下,can总线上一定要有两个节点正常工作,否则示波器检测不到正常信号。

可以看一下can2的配置吗

楼主:
补充一点:CAN1  hal库初始化失败有以下原因:
1.while ((hcan->Instance->MSR & CAN_MSR_SLAK) != RESET)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CAN_TIMEOUT_VALUE)
    {
      /* Update error code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TIMEOUT;

      /* Change CAN state */
      hcan->State = HAL_CAN_STATE_ERROR;

      return HAL_ERROR;
    }
  }

程序卡在这里TIMEOUT之后直接ERROR ,
这段代码是检测CAN是否在SLEEP模式,不上拉引脚
CAN就不会激活,接上收发器之后无需上拉也可以。

CAN的自动休眠 即总线不成立,CAN就不会被激活。

我就是单步运**在这里,如何解决呢,接了tja1050也没反应

网友A:
代码量庞大。效率不高。
这是我最讨厌的了,经常是一个寄存器搞很长名字,一堆结构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量庞大。效率不高。
这是我最讨厌的了,经常是一个寄存器搞很长名字,一堆结构体。 ...

其实除了初始化,其他的功能函数中加入了 断言,计时器以及各种判断语句,避免了异常错误,寄存器操作最好

网友B(2018-05-25):
楼主,可以把代码分享给我参考吗?新版的hal库和之前的不一样,有点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代码分享给我参考吗?新版的hal库和之前的不一样,有点不太懂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k3yQNcgCsSRvUoQTN9Jhg 密码:48ff

网友C(2018-08-16):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k3yQNcgCsSRvUoQTN9Jhg 密码:48ff

这个压缩包文件损坏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CAN1  hal库初始化失败有以下原因:
1.while ((hcan->Instance->MSR & CAN_MSR_SLAK) != RESET)  ...

我初始化卡在这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有点看不懂

网友E:
can的回环测试可以就行了

网友F:
搞定CAN,好多工作都轻松。

楼主(2018-10-06):
引用 网友D:
我初始化卡在这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有点看不懂

can总线最少要有2个节点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AddTxMessage(CAN_HandleTypeDef *hcan, CAN_TxHeaderTypeDef *pHeader, uint8_t aData[], uint32_t *pTxMailbox);

查看接口源码:
      /* Store the Tx mailbox */
      *pTxMailbox = 1U << transmitmailbox;

所以入参的pTxMailbox需要自行定义变量,将地址传入,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TxMessage1,TR_BUF,(uint32_t*)CAN_TX_MAILBOX0)的最后一个入参,可能导致错误。

的确会导致错误。

网友H:
这个资料 貌似很到位!

网友I(2018-12-05):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CAN总线测试需要注意的几点:
1. 回环模式下通讯正常,但正常模式无反应,检查CAN收发器是否正常工 ...

感谢提醒,谢谢!

网友J(2019-01-07):
请问一下楼主,我配置后可以发送数据,但是无法进入接收中断,HAL_Status =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1,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返回值是HAL_OK,我用HAL库1.6版本可收可发。

网友K(2019-03-28):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下!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
我最近也在使用最新的CAN库,可是会出现HardFaul()里,是由于HAL_CAN_AddTxMeddage()中的
      /* Set up the Id */
      if (pHeader->IDE == CAN_ID_STD)
      {
        hcan->Instance->sTxMailBox[transmitmailbox].TIR = ((pHeader->StdId << CAN_TI0R_STID_Pos) |
                                                           pHeader->RTR);
      }
      else
      {
        hcan->Instance->sTxMailBox[transmitmailbox].TIR = ((pHeader->ExtId << CAN_TI0R_EXID_Pos) |
                                                           pHeader->IDE |
                                                           pHeader->RTR);
      }
产生的,但是不明白是为什么,不知道楼主有遇到过吗?

请问楼主,出现HardFault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
我最近也在使用最新的CAN库,可是会出现HardFaul()里,是由于HAL_CAN_AddTxMeddage()中的
...

前几天还好好的,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解决了么

你的这个情况解决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
我最近也在使用最新的CAN库,可是会出现HardFaul()里,是由于HAL_CAN_AddTxMeddage()中的
...

我的也是卡死在这里了,只要一发送就卡死在这里,不知是何故,也是按照楼主那样的做的发送! void CAN_TRANSMIT(void)
{
        uint8_t TR_BUF[8]={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

  TxMessage1.DLC=8;                                        //消息的数据长度
  TxMessage1.StdId=0x114;                        //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1.ExtId=0x00001314;                //扩展标识符
  TxMessage1.IDE=CAN_ID_STD;                        //CAN_ID_STD使用标准标识符;CAN_ID_EXT 使用扩展标
  TxMessage1.RTR=CAN_RTR_DATA;                //为数据帧

        if(HAL_CAN_AddTxMessage(&hcan,&TxMessage1,TR_BUF,(uint32_t*)CAN_TX_MAILBOX0)!=HAL_OK)
        {
        }
}
发送里经过 if (pHeader->IDE == CAN_ID_STD)
这个卡死在在这里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while (1)
    {
    }
}

网友O:
看楼主用起来很easy的样子。

而我用2个STM32F103C8T6的开发板对发,安装买家的例程可以。我自己用最新的cubemx生成就不行
我发现执行HAL_CAN_AddTxMessage 时卡死了。

网友O:
小弟刚接触can,请朋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P:
能不用HAL 就还是使用常规的BSP库比较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G:
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AddTxMessage(CAN_HandleTypeDef *hcan, CAN_TxHeaderTypeDef *pHeader, uint8_ ...

对啊  我就发现走到这里死掉了。

自己定义一个字节数组再把数组地址代替CAN_TX_MAILBOX0传进去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我的也是卡死在这里了,只要一发送就卡死在这里,不知是何故,也是按照楼主那样的做的发送! void CAN_TRA ...

一开始我也是参考这段代码后来发现发送总是进错误中断。后来一点点排查,发现CAN_TX_MAILBOX0只是一个宏,且值为0x00000001 我没看懂楼主为什么把这个强制转换成地址再传进去的意义。但是自己定义一个字节数组再把数组地址代替CAN_TX_MAILBOX0传进去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Q:
一开始我也是参考这段代码后来发现发送总是进错误中断。后来一点点排查,发现CAN_TX_MAILBOX0只是一个宏 ...

请参考ST官方的例程啦!

虽然我没完全调通,按照ST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Q:
一开始我也是参考这段代码后来发现发送总是进错误中断。后来一点点排查,发现CAN_TX_MAILBOX0只是一个宏 ...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TxMessage1,TR_BUF,(uint32_t*)CAN_TX_MAILBOX0)
对,就是最后参数(uint32_t*)CAN_TX_MAILBOX0的问题;要设一个变量传进来;
我发送可以了,但又接收又接收不到,没时间研究了,于是我就用来了低版本的HAL库(1.6);cubemx我也用回了低版本的了,真是悲催啊!

网友R(2019-05-13):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
我最近也在使用最新的CAN库,可是会出现HardFaul()里,是由于HAL_CAN_AddTxMeddage()中的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您这边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G:
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AddTxMessage(CAN_HandleTypeDef *hcan, CAN_TxHeaderTypeDef *pHeader, uint8_ ...

CAN_TX_MAILBOX0  这个换成CAN_TX_MAILBOX1  就不会进hardfaul  不解

网友S(2020-01-15):
引用 网友R:
CAN_TX_MAILBOX0  这个换成CAN_TX_MAILBOX1  就不会进hardfaul  不解

是的,我把0改成1 用的回环模式就正常了

网友T(2021-05-15):
楼主的说明还是很有帮助的我这里测试通过了
看到大家遇到的两个问题
协助大家解决一下
1、使用新版HAL库中的HAL_CAN_AddTxMessage发送就死机看库文件注释中有说明

/**
  * @brief  Add a message to the first free Tx mailbox and activate the
  *         corresponding transmission request.
  * @param  hcan pointer to a CAN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CAN.
  * @param  pHeader pointer to a CAN_TxHeaderTypeDef structure.
  * @param  aData array containing the payload of the Tx frame.
  * @param  pTxMailbox pointer to a variable where the function will return
  *         the TxMailbox used to store the Tx messag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ARG CAN_Tx_Mailboxes.
  * @retval HAL status
  */
这个是因为楼主发送函数的参数写错了,最后一个参数,要自己定义一个变量,然后取地址使用
楼主的是: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TxMessage1,TR_BUF,(uint32_t*)CAN_TX_MAILBOX0);
修改为:
int my_pTxMailbox;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TxMessage1,TR_BUF,(uint32_t*)&my_pTxMailbox)

这里面的最后一个参数就相当于一个返回值之类的
2、无法接收不仅接收中断
2.1检查一下是否使用了楼主的打开中断
2.2检查一下是否开启的过滤器

网友U(2023-04-09):
STM32HAL库写CAN通信程序最近遇到了难题

网友V:
在STM32CubeMX中,STM32F207如何对CAN进行配置

网友W:
STM32Cube 是一个全面的软件平台,包括了ST产品的每个系列。

网友X:
stm32cubemx生成项目文件如何和keil一起

网友Y:
STM32系列兼容性高。尤其跟STM32CUBEMX工具配合得好

网友Z:
用STM32CubeMX怎么配置CAN接收中断

网友AA:
stm32f407如何转canfd

网友AB:
STM32 利用Hal库实现UART中断处理

网友AC:
如何使用can烧写代码

网友AD:
STM32 的 HAL 库好用吗

网友AE:
STM32CubeMX5.3只能用最新的库吗?

网友Z:
嵌入式新手学寄存器还是库函数?

网友AF:
使用图形向导生成C初始化代码

网友AG:
STM32CubeMX,是一个图形化的软件配置工具

网友AH:
can总线一直是比较难的

网友AI(2023-07-03):
代码量庞大。效率不高。

网友AJ:
最讨厌的了,经常是一个寄存器搞很长名字,一堆结构体。

网友AK:
can总线最少要有2个节点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L:
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AddTxMessage(CAN_HandleTypeDef *hcan, CAN_TxHeaderTypeDef *pHeader, uint8_t aData[], uint32_t *pTxMailbox);

查看接口源码:
      /* Store the Tx mailbox */
      *pTxMailbox = 1U << transmitmailbox;

所以入参的pTxMailbox需要自行定义变量,将地址传入,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TxMessage1,TR_BUF,(uint32_t*)CAN_TX_MAILBOX0)的最后一个入参,可能导致错误

网友AM:
的确会导致错误。

网友AN:
我配置后可以发送数据,但是无法进入接收中断,HAL_Status =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1,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返回值是HAL_OK,我用HAL库1.6版本可收可发

网友AO:
我最近也在使用最新的CAN库,可是会出现HardFaul()里,是由于HAL_CAN_AddTxMeddage()中的
      /* Set up the Id */
      if (pHeader->IDE == CAN_ID_STD)
      {
        hcan->Instance->sTxMailBox[transmitmailbox].TIR = ((pHeader->StdId << CAN_TI0R_STID_Pos) |
                                                           pHeader->RTR);
      }
      else
      {
        hcan->Instance->sTxMailBox[transmitmailbox].TIR = ((pHeader->ExtId << CAN_TI0R_EXID_Pos) |
                                                           pHeader->IDE |
                                                           pHeader->RTR);
      }
产生的,但是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AP:
出现HardFault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Q:
也是卡死在这里了,只要一发送就卡死在这里,不知是何故,也是按照楼主那样的做的发送! void CAN_TRANSMIT(void)
{
        uint8_t TR_BUF[8]={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

  TxMessage1.DLC=8;                                        //消息的数据长度
  TxMessage1.StdId=0x114;                        //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1.ExtId=0x00001314;                //扩展标识符
  TxMessage1.IDE=CAN_ID_STD;                        //CAN_ID_STD使用标准标识符;CAN_ID_EXT 使用扩展标
  TxMessage1.RTR=CAN_RTR_DATA;                //为数据帧

        if(HAL_CAN_AddTxMessage(&hcan,&TxMessage1,TR_BUF,(uint32_t*)CAN_TX_MAILBOX0)!=HAL_OK)
        {
        }
}
发送里经过 if (pHeader->IDE == CAN_ID_STD)
这个卡死在在这里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while (1)
    {
    }
}

网友AR:
看楼主用起来很easy的样子。

而我用2个STM32F103C8T6的开发板对发,安装买家的例程可以

网友AS:
我自己用最新的cubemx生成就不行

网友AT:
我发现执行HAL_CAN_AddTxMessage 时卡死了。

网友AU:
引用 网友AL:
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AddTxMessage(CAN_HandleTypeDef *hcan, CAN_TxHeaderTypeDef *pHeader, uint8_ ...

对啊  我就发现走到这里死掉了。

网友AV:
自己定义一个字节数组再把数组地址代替CAN_TX_MAILBOX0传进去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W:
一开始我也是参考这段代码后来发现发送总是进错误中断。

网友AX:
一点点排查,发现CAN_TX_MAILBOX0只是一个宏,且值为0x00000001 我没看懂楼主为什么把这个强制转换成地址再传进去的意义。

网友AY:
但是自己定义一个字节数组再把数组地址代替CAN_TX_MAILBOX0传进去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Z:
参考ST官方的例程啦!

虽然我没完全调通,按照ST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BA: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TxMessage1,TR_BUF,(uint32_t*)CAN_TX_MAILBOX0)
对,就是最后参数(uint32_t*)CAN_TX_MAILBOX0的问题;要设一个变量传进来;
我发送可以了,但又接收又接收不到,没时间研究了,于是我就用来了低版本的HAL库(1.6);cubemx我也用回了低版本的了,真是悲催啊!

网友BB:
CAN_TX_MAILBOX0  这个换成CAN_TX_MAILBOX1  就不会进hardfaul  不解

网友BC:
是的,我把0改成1 用的回环模式就正常了

网友BD:
1、使用新版HAL库中的HAL_CAN_AddTxMessage发送就死机看库文件注释中有说明

/**
  * @brief  Add a message to the first free Tx mailbox and activate the
  *         corresponding transmission request.
  * @param  hcan pointer to a CAN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CAN.
  * @param  pHeader pointer to a CAN_TxHeaderTypeDef structure.
  * @param  aData array containing the payload of the Tx frame.
  * @param  pTxMailbox pointer to a variable where the function will return
  *         the TxMailbox used to store the Tx messag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ARG CAN_Tx_Mailboxes.
  * @retval HAL status
  */
这个是因为楼主发送函数的参数写错了,最后一个参数,要自己定义一个变量,然后取地址使用
楼主的是: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TxMessage1,TR_BUF,(uint32_t*)CAN_TX_MAILBOX0);
修改为:
int my_pTxMailbox;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TxMessage1,TR_BUF,(uint32_t*)&my_pTxMailbox)

这里面的最后一个参数就相当于一个返回值之类的

网友BE:
无法接收不仅接收中断
2.1检查一下是否使用了楼主的打开中断
2.2检查一下是否开启的过滤器

网友BF:
stm32f407怎么转canfd

网友BG:
编写stm32hal库可以通信程序最近遇到的问题

网友BH:
我也出现HardFault的问题了

网友BI:
引用 网友BF:
stm32f407怎么转canfd

F407本身支持标准CAN2.0,要配合FDCAN的话,只能让FDCAN工作在之前的CAN模式。

网友BJ:
没办法啊,为了避免命名重复,只能把前缀写的长一点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代码量庞大。效率不高。
这是我最讨厌的了,经常是一个寄存器搞很长名字,一堆结构体。 ...

可以精简一个自己的库出来

网友AH:
can2是怎么控制的啊?

网友BK:
它可以,很多工作都很容易。

网友BL:
代码数量多,效率不高。

网友BM:
可以不用Hal,还是用正规的BSP库比较好!

网友BN:
里面加了很多判断的函数,确实不够简洁

网友BO:
这个信息,似乎很到位!

网友BP:
Stm32,使用Hal库实现art中断处理

网友BQ:
在stm32cubemx中,stm32f207怎么对于can举行设置装备摆设

网友BR:
引用 网友F:
搞定CAN,好多工作都轻松。

都是在什么地方能用到can啊?

网友F(2023-08-08):
引用 网友BR:
都是在什么地方能用到can啊?

电梯,车。等工业场合用的很多。

网友BS:
Stm32, Hal,库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