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Nu-link这个驱动怎么装?

楼主(2018-04-11):
就是找不到dll文件,芯片N76E003

网友A:
没有下载驱动程序?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port/tool-and-software/software/?__locale=zh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520101208200142

网友B:
下载驱动文件安装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驱动文件安装一下就行了。

已经安装了,可以找到芯片,但是就是仿真不了,提示缺少这个文件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dll

网友C:
我的也一样,是USB驱动没有安装好,所以KEIL不识别NU-LINK,就提示DLLL文件缺失。

网友C:
WIN7 64位的系统,提示USB驱动没有安装,反复安装了几次,都不识别呀

网友B:
驱动在Keil安装目录下,手动安装试试

网友D:
还没安装上吗,看来对系统架构不熟悉啊,设备管理器李手动安装啊。

网友E:
点更新驱动程序,然后选择keil安装目录

网友F:
需要额外下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