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单片机I2C通讯主模式读写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8-04-11):
设断点发现,程序会一直循环在标红位置,这是为何?按理说发送完成SSP1IF会置1

void I2C_Start()                        //开启I2C
{
    SSP1CON2bits.SEN = 1; //开启指令
    while (SSP1CON2bits.SEN == 1);
}

void I2C_Stop()                               //停止I2C
{
    SSP1CON2bits.PEN = 1;
    while (SSP1CON2bits.PEN);
}

void write_eeprom(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m;
        I2C_Start();                                      //开启
        PIR1bits.SSP1IF = 0;
        SSP1BUF = 0xA0 ;                             //E2PROM地址
        while (!PIR1bits.SSP1IF);
        PIR1bits.SSP1IF = 0;
        SSP1BUF = address;                         //写地址
       while(!PIR1bits.SSP1IF);
        PIR1bits.SSP1IF = 0;
        for (m= 0;m < 6; m++)
        {
            SSP1BUF = EE_Data[m];                  //数值
            while(!PIR1bits.SSP1IF);
            PIR1bits.SSP1IF == 0;
        }
        I2C_Stop();
        PIR1bits.SSP1IF = 0;
    }

网友A(2018-10-30):
刚弄完此类项目,pic的iic足以致人偏头痛,各种设置,零零碎碎,啰啰嗦嗦,苦水一大堆……

网友B:
PIC这么多问题?所有程序编程 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解决的。慢慢来吧。

网友C:
程序可不好做,基本都是慢慢整出来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网友D(2018-12-03):
你这是和IIC接口EE通信,那还要查看相关EE的数据手册,看看读写时序,再看看IIC的时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