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怎么用分立元件搭一个比较器呢

楼主(2018-04-11):
大家好,请问怎么用电阻、三极管等分立元件搭一个比较器呢,谢谢大家

楼主:
特别感谢大家的建议,经过讨论,初步得出了搭建图,现在需要再改一下,请问一下大家,在下图的基础上把三极管改成MOS管该如何做呢,希望能够附上简单的图,谢谢,合适的回答会有打赏。

网友A:
输入是什么,输出有什么要求,你要说清楚。
分立元件搭电路有很高的自由度,同是“比较器”,输入输出需求不同会差别很大。

网友B:
很多集成比较器都提供内部电路图. 你可以参考上面的对称电路搭一个.

网友C:
2个NPN三极管做差分输入,一个PNP三极管做输出,加3个电阻,就是一个简单的差分输入运放或比较器。

记得90年代末,做比例遥控车,那时候带ADC的MCU少而贵,用台系的便宜MCU+上面的比较器 做的ADC读电位器的电压值,方案便宜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集成比较器都提供内部电路图. 你可以参考上面的对称电路搭一个.

但是集成比较器的内部图比较复杂,而且都有恒流源,请问能把恒流源去掉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什么,输出有什么要求,你要说清楚。
分立元件搭电路有很高的自由度,同是“比较器”,输入输出需求 ...

输入两路电压,主要是比较大小的作用,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主要是能够简单的达到比较的功能就行,而且最好不要有恒流源,请问有思路吗?谢谢您

网友B:
可以去掉恒流源, 用电阻来代替. 不过阻值要根据工作条件, 共模范围来好好计算了

您好,是不是去掉恒流源后,电阻的阻值是电压除以原来存在恒流源的时候得出的值呢?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NPN三极管做差分输入,一个PNP三极管做输出,加3个电阻,就是一个简单的差分输入运放或比较器。

记得90 ...

非常感谢,请问有原理图吗?画一个简单的即可,因为项目需要,谢谢,会打赏

网友B:
虽然说用那个电路可以搭出比较电路, 但也至少 3~4 个晶体管才能实现, 加上晶体管特性偏差, 性能远远没有集成比较器的.
所以还是推荐你采用集成比较器, 现在封装的体积已经非常小了, 又小又好用, 成本也不见得高多少, 为何不用呢?

网友D:
当两个输入电压特别相近或者相等时输出不确定,建议还是用比较器好点,还要加点滞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说用那个电路可以搭出比较电路, 但也至少 3~4 个晶体管才能实现, 加上晶体管特性偏差, 性能远远没有集 ...

好,非常感谢,因为那只是项目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也是按照要求那样做的,是有一定原因的,只是我还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两个输入电压特别相近或者相等时输出不确定,建议还是用比较器好点,还要加点滞回。
...

请问如果换成mos管的话该怎样操作呢,直接替换吗?谢谢

网友B:
12楼的图是不能工作的, 因为犯了低级错误.
只要 Q2 导通, Q6 就一定能导通, 也就没有 "比较" 功能了

楼主:
请问大家,下图的问题出错在哪?我想用MOS管做一个简单的比较,VCC1和VCC2是输入,接XSC2的是输出?非常感谢,合适的答案会有悬赏感谢,谢谢

Q5没有负载电阻。其实楼顶的那个就挺好,只是没有输出级。

网友E:
是比较VCC1和VCC2哪个高吗?

网友F(2023-09-21):
请问楼主最后实现了吗?都过去5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