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下面的分立元件搭的作用等于比较器吗

楼主:
大家好,请问下面的搭的作用等于比较器吗

三极管搭建  (175.96 KB )

网友A(2018-04-11):
着其实只能算做单端电路,  不能叫比较器.  因为通常我们说的比较器是两路信号做对比的. 可以允许较大的共模范围

网友B:
不算,一般说的比较器是差分输入的

楼主:
能否在上面的基础上改一下,变为比较器,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