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极点及其三分贝转折点,最后“巴特沃斯”出场...

楼主(2018-04-11):
复数域及其运算和复函数初步”已更新到“多项式函数和有理函数及其零极点和相关波特图”,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3626-1-1.html

楼主:
其中说到了多项式和有理函数,这类函数在《电路分析》以及《信号与系统》中使用非常普遍。由此类函数,还引入了零极点概念,结合双对数坐标图——波特图,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出相关零极点上的(三分贝)转折点。但对重合零极点(譬如(s-q)^n),其所谓的转折点却并不是三分贝转折点。

这里,引入了巴特沃斯多项式,其保证了“转折点”的“三分贝”特性。

楼主:
关于巴特沃斯多项式,之前还给过另一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8028-1-1.html

网友A:
大师加油,快点更新完!

为避免撞车,我退避三舍,线性代数,概率论,复变理论等内容,等你更新完毕我们再开始,不然有人多心,说同样的内容就是互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加油,快点更新完!

为避免撞车,我退避三舍,线性代数,概率论,复变理论等内容,等你更新完毕我们再 ...

抄公式有不快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抄公式有不快的吗?

倘若是看懂后再抄,也是件好事。
我担心的是他看不懂就抄。
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我看他证明过关于洛朗级数的帖子,大牙差点笑掉。他进步不可能如此神速。

例如这句:
多项式函数是由正整数幂函数的有限项线性组合而成的函数,分子和分母都是多项式的分式函数则是有理函数。由代数基本定理可知,多项式可以因式分解成如下形式

网友A:
很明显这是抄书的。

原书内容大致还原:

对于有限多项式f(z)=z^n+a[n-1]z^(n-1)+....+a1z+a0
有f'(z)/f(z)=......处理后得=n/z+b2/z^2+.......
判定上面式子满足幅角原理,立马可得积分/2jpi=n
即多项式最高次幂等于代数方程f(z)=0的总根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倘若是看懂后再抄,也是件好事。
我担心的是他看不懂就抄。
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我看他证明过关于洛朗级 ...

反正这个论坛网友一看这样满篇满嘴概念,哇塞,好牛B,闹笑话的地方别人也看不出来

网友A:
从大师原文下面过程可知,这个地方实际上不是使用代数基本定理。因为这个定理只是说根数是多少,没说一定是(xx)(gg).....(vv)形式,即没说一定是简单零/极点!

这个地方应该这样讲:

因为假定f(z)是有理函数,那么它再整个z平面上有有限个极点!!!(?除了极点,没有其它奇点),
经过非常复杂的证明,可以证明出f(z)中一般项=留数/z-q,且f(z)等于这样的一般项加上个仅在无穷远奇异的整有理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正这个论坛网友一看这样满篇满嘴概念,哇塞,好牛B,闹笑话的地方别人也看不出来 ...

你看大师的新发明--波特图,牛X步牛X???

网友A:
图形确定幅度和相位,意味着这是矢量图。

你这个没有箭头的线段是什么意思?
这个图也是新发明了。

而且,坐标轴实轴标Re,虚轴标Im,也很有个性。人家说这叫惜墨如金。

网友C(2019-08-27):
引用 网友A:
图形确定幅度和相位,意味着这是矢量图。

你这个没有箭头的线段是什么意思?

请教 极点求解出来是负的,为什么要把负号去掉,HWM老师 有几个帖子 都提到了 模,还有画的图,但是没看明白,应该如何理解 去掉负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 极点求解出来是负的,为什么要把负号去掉,HWM老师 有几个帖子 都提到了 模,还有画的图,但是没看 ...

看不懂很正常,能看懂说明你事先已经懂了。

下图中的绝对值符号,你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很正常,能看懂说明你事先已经懂了。

HWM 画的图 解释  我没看懂,应该怎么理解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1596120-1-20.html?_dsign=513dc1bc
这个帖子 更贴近实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WM 画的图 解释  我没看懂,应该怎么理解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1596120-1-20.html?_dsign=513 ...

哈哈,你可以随便问问经常逛这个论坛的(除了老张等几个人),有谁能看懂H大师帖子的???
再简单的东西到他手里,都会变的神乎其神,观众看的云里雾里。
因为他自己都是似懂非懂的,如何让观众看的明白?

你可以把这个实话理解成对人有成见,那你就好好欣赏大师的21血糖吧。事先不懂的人,要是能看懂那些帖子,绝对是神仙的头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可以随便问问经常逛这个论坛的(除了老张等几个人),有谁能看懂H大师帖子的???
再简单的 ...

老师 您帮忙解释一下吧

极点如果是负的,省略负号。 极点是正的,就不用省略负号了

我知道是这样,但是没明白原理,没有负频率。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可以省略负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 您帮忙解释一下吧

极点如果是负的,省略负号。 极点是正的,就不用省略负号了

你被名字绕晕了。
以为相同的名字,就是完全相同的东西。

复平面上的极点,是数学意义上的奇点;波特图上的极点,是物理意义上的3分贝频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 您帮忙解释一下吧

极点如果是负的,省略负号。 极点是正的,就不用省略负号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7848-1-1.html
看看这份资料,我觉得讲得不错
Understanding Poles and Zer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 您帮忙解释一下吧

极点如果是负的,省略负号。 极点是正的,就不用省略负号了

    图中大致的意思是,极点为系统的一个齐次解,这就跟现实波形响应给联系起来了,一个稳定的现实系统,在没有输入的情况,必然不会无限输出指数增长,所以极点都是带-号的,并且极点不会出现单个复数的情况,以复数共轭对出现,或者单个负实数极点出现,否则现实系统会出现复数信号输出,这在现实里面是不成立的(因为本身的系统建模都是建立在现实模型,所以单复数极点情况不会出现)

他接受不了这些东西,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 您帮忙解释一下吧

极点如果是负的,省略负号。 极点是正的,就不用省略负号了

  传递函数多项式也可以表示为模值与相位,然后把零极点表示法与模值相位表示法关联起来, s到各零极点距离模值累乘,注意里面的S是一个复数变量,它在复数平面中“游走”,没错,你可以发现了,当S=jw时,就跟现实的频率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你就发现为何那么多取模值跟频率和相位的关系,基本概念要点就是这些,复杂的分析就是各种零极点的配置和补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 您帮忙解释一下吧

极点如果是负的,省略负号。 极点是正的,就不用省略负号了

     至此,就可以只根据零极点分布和相关距离模值对系统进行定性评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