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DAC

楼主(2018-04-11):
最近要用STM32F103C8T6的DAC功能做一个输出到运放。网上有人说STM32F103C8T6没有DAC功能。可以我看F103的数据手册又说有这个功能,所以特来求证一下,

网友A:
有啊, 由于 DAC 的输出阻抗很大, 你的输出避免使用比较大的电容.

网友B:
以手册为准

网友C:
C8T6没有DAC
ZET6之类的有

网友D:
E系列以上才有,而且有的有参考源有的木有参考源,主要看手册呀!!

网友E:
看选型手册

楼主:
图上看着应该都有DAC输出才对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上看着应该都有DAC输出才对呀

你看错手册了。
要看这个才可以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16156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手册了。
要看这个才可以http://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datasheet/3 ...

是这个吗,老师。看来还真是我看错了。可那边又那样写不是误导人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老师。看来还真是我看错了。可那边又那样写不是误导人么

首先,我不是老师。。。
其次,资料要看官网最新的,网络上可能存在错误的信息,存在旧的版本等情况,要注意分辨。

谢

网友F:
103   FLASH 大于256K包括256K以上的才有12bit  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