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50G 无法被电脑识别,unknown device,求助!!

楼主(2018-04-11):
各位大神好,
          本人在用GL850G做USB HUB时遇到一个问题,插入电脑时无法被识别,电脑弹出黄色小感叹号提示unknown device;
附件是原理图,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尼?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一个

网友A:
2个疑点:
1 左侧分压电阻貌似不一定合理
2 查下D+ D-有无搞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疑点:
1 左侧分压电阻貌似不一定合理
2 查下D+ D-有无搞反

1.左侧分压不合理是指哪个?2.D+,D-没搞反,否则不会有unkown device,事实上我接反过什么都不会提示的

楼主:
通信上了,是USB的33R电阻太大,改成0R即可;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发热这么严重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