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极电阻

楼主(2018-04-12):
MOS管栅极电阻

网友A:
确实应该在后面 而且阻值要适当大于1K
当然 你看下on 信号幅值多少?分压后如果满足vgs 那问题也不大

网友B:
这样接是起保护作用吧,大电流可以走这个电阻,保护了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是起保护作用吧,大电流可以走这个电阻,保护了管子

是不

网友C: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EiceDRIVER-Gate%20resistor%20for%20power%20devices-AN-v01_00-EN.pdf?fileId=5546d462518ffd8501523ee694b74f18

网友D:
栅极电阻R38这么大???

网友E:
楼主想过没有,MOS是电压驱动的。如果你的电阻放后面,分压大,MOS开启就慢。所以放前面也是对的。主要是看你的IO驱动信号来定。有人放前面,有人放后面

网友F:
这个MOS管只是用来驱动继电器,要求极低,完全不同于开关电路运用;那个电阻无所谓

网友G:
前后都可以。但是楼主用了如此大的一个栅极电阻,肯定还是如图所示,放在前面更合适一些

ps:不明白为何用这么大的一个栅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