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示波器高压探头标识问题

楼主(2018-04-12):
【不懂就问】
如图下,是一个示波器高压探头
【1】CAT ⅱ,CAT Ⅲ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2】这个图的意思是不是表明,该探头的共模电压可以达到600-1000v(就是可以把600-1000v的电位当做地),然后在此基础上,两个探头间的电压峰值是1300v?
谢谢

楼主:
我把这个问题的解释分享一下
在Cat2的情况下举例子
如果这是一个非差分探头,黑色线为信号地线
那么虽然规定两端探头之间可以测量到1300V,但是
car2情况下的安全电压规定在1000V以下,所以红色探头对信号地不能>1000V

如果是差分探头,还是在cat2情况下,
两个探头每个对地之间的电压都不能>1000V
但是输出是两个探头电压值之差,所以一个探头为650V
另外一个为-650V,两者之差就可以达到1300V最大
而且每个探头对地电压也没有超过1000V

网友A:
这么说, 最大共模范围是 600V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