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能计量芯片RN8209接法

楼主(2018-04-12):
单相电能计量芯片RN8209接法是否正确,谁用过的?或者搞电能表等智能电工产品的?交流下

它与单片机怎么连接啊?
去搞工控电力行业去了?

网友A:
貌似有点问题
1 首先电流采集  芯片是零火线电流都采集的,应该是芯片内部参与计算的 你接同一个不妥
2 电压采集,一般来说至少需要5-10个电阻串联 分压才进芯片
3 芯片是火线做地 你的电源电路未出示 ,猜想也有问题

网友B(2020-04-21):
8209的原理图库能不能分享一下 啊 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209的原理图库能不能分享一下 啊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