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为1MHZ左右啊?

楼主(2018-04-12):
晶振:12MHZ
程序:
sbit test=P1^0;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mian()
{

while(1)
    {
       test=0;delay_us(1);
       test=1;delay_us(1);
     }
}
ledd灯确实亮了,但用示波器测其闪烁频率时只有一百多千HZ  远远不够,应该为1MHZ左右啊?

网友A:
是用多个NOP代替

网友B:
12T单片机,用C编程,12M晶震,翻转不到1M吧?

网友C:
理论上也不是一M,应该是0.5M

再说处理也要时间,实际是小于0.5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