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不是可以直接赋值的吗?

楼主(2018-04-12):
*W=*W&0x0404;
W代表某寄存器。
寄存器不是可以直接赋值的吗?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网友A:
我也不明白,猜想大概是想保留某些位吧

网友B:
按位与,按位或操作不是和寄存器原来的值有关吗?

网友C:
直接赋值对位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不如这样可以封装,更直观明了

网友D:
运算之后寄存器的值不是不确定了吗,怎么能算初始化呢?

网友E:
有些寄存器,写0不影响,写1是清0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在初始化的时候不止做了这些,你看看他的头文件是不是对他赋了值

网友G:
这是从程序兼容性考虑,若其他地方改了寄存器(典型是volatile)的值,此处又改会有冲突,所以清零用与,置位用或

楼主:
原来如此啊,不过用了volatile寄存器会被修改?这个关键字不是很熟

网友B:
应该是位清零操作
不过楼主的例子不典型,常见的是这种
*W=*W&0xFFFD;#bit1位清零
建议楼主结合上下文看一下。

网友H:
可以直接对寄存器赋值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这个就是定义的地址。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W是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楼主查看一下W的宏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很多都是定义的寄存器

网友L:
楼主不是直接赋值的吗

网友L:
赋值干什么?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这个W肯定不是寄存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楼主查看一下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O:
W也没有说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明白,猜想大概是想保留某些位吧

这个就是地址和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一般都是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W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这个都是地址初始化。

网友H:
是不是定义的地址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W应该是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W才是表示的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L:
是需要初始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一些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有类似这种语句?

寄存器的数据地址。

网友O:
查看一下后面的定义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明白,猜想大概是想保留某些位吧

楼主的意思不是写入不来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