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配置有问题吗?

楼主(2018-04-12):
//-------------------------------------------------------------------------
void init_exint2(void)
{
//P0.6:INT2---input port & pull high
        P0CR &= ~BIT_6;
        P0PCR |= BIT_6;

        //IT3=1;//falling edge trig
        //IE0=0;
        //IPH0|=0x01;//PX0H //exint 0 interrupt priority 2
        //priority affect timer3
#if 1
        IT20=0;
        IT21=1;//rising edge trigger
#else
        IT20=1;
        IT21=0;//falling edge trigger
#endif
        IE2=0;
//--interrupt priority
        //IPL1|=BIT_1;
        //IPH1|=BIT_1;

        IEN1|=BIT_1;//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2
}

//-------------------------------------------------------------------------

void exint2(void) interrupt 8  //IR
{

}

中断2死活进不去

网友A:
没看出来

网友B(2024-12-13):
引脚配置问题

网友C:
检查中断触发条件

网友D:
触发不了中断还是怎么?

网友E:
检查是否有硬件连接问题,比如引脚是否连接正确,是否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F:
其实还有更多的库文件是不是有问题进行排查

网友G:
是不是与优先级有关系?

网友H:
其他中断进得去吗?

网友I:
还是得看具体的执行过程

网友J:
确认一下硬件是不是没有连接全

网友K(2025-02-28):
如果外部信号是一个上升沿触发事件,你的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L(2025-05-31):
有些51兼容芯片中,外部中断2的中断号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