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单片机延时问题

楼主(2018-04-12):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
        while(1)
        {
        LED=1;
        for(i=0;i<1000;i++);
        LED=0;
        for(i=0;i<1000;i++);
        }

}
小灯加了FOR循环延时,KEIL调试显示延时时间8.7ms,但在Protues上仿真时小灯还是会闪烁,求解??小灯频率大于50Hz(延时时间小于20ms),不就看不到闪烁吗?

xch
仿真可就是山寨的意思。能跟原装比吗?

网友A:
仿真不一定代表实际效果,特别是这种,不同的LED还有些差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不一定代表实际效果,特别是这种,不同的LED还有些差异呢。

网友B:
还是以实际延时为主,仿真不能代表真实的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