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疑难杂增求解

楼主(2018-04-12):
症状:任务不调度,四个任务始终只执行一个任务;
表象:用仿真器运行执行正常,自主运行出现症状。通过串口监测发现一个任务始终正常执行;一批共有20个板子,只有两个板子有该症状
环境:SMT32F429,UCOS+UCGUI,使用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带SDRAM和NAND_FLASH但未初始化

网友A:
没代码,说个P呀

网友B:
只有部分板子出问题,那是部分板子的问题。跟代码无关。

网友C:
未初始化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通过串口或其它方式,将相关判断信息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D:
这两个板子根任务相关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E:
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F:
只有2个板子有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