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请教nrf24l01配置**方法

楼主(2018-04-12):
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拿了一个nrf24l01有源识别卡,想让我给他做个读卡器,这个nrf24l01的相关配置(收发地址、通信频率、数据宽度)都不清,想请教一下牛人是否有方法可以破解?

网友A:
这个就是spi+数据读写,谈不上**呀
你不要指望特别高速率就是了

网友B:
你取消掉那个nrf24l01,直接SPI对接,监测一下数据就行了。

楼主:
这个nrf24l01芯片已经焊在板子上面,拿不掉,而且没有spi接口,自己有一块电池供电,每隔1秒钟会往外发射一次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取消掉那个nrf24l01,直接SPI对接,监测一下数据就行了。

乱出注意,那个芯片有若干控制寄存器,不是spi转芯片那么简单的.

网友C:
逻辑分析仪监控下配置数据不就行了..

lz说板上没有spi接口,是指这块板上只有一个nrf24l01芯片,没有MCU,自己就能工作?这不可能吧,lz是不是看错了,或者芯片丝印有问题,应该是nRF24LE1吧?nRF24LE1是个soc,倒是可以独立工作。

网友D:
那就是楼主直接用这个芯片实现了所有功能,你只能逐个频率排查了

网友E:
先猜猜是哪个频道

网友F:
这个芯片有多少频道,你逐个测试看看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分析仪监控下配置数据不就行了..

lz说板上没有spi接口,是指这块板上只有一个nrf24l01芯片,没有MCU, ...

是有mcu,但nrf24l01的芯片直接焊在mcu的板子上,看不到直接的spi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楼主直接用这个芯片实现了所有功能,你只能逐个频率排查了

如何排查频率,通过检查哪个参数可以判断通信双方的频率对上了。我知道通过使用逻辑分析仪可以把nrf24l01的配置参数解析出来,我也试过,没有问题,但是我的这个发射器就是个黑盒子,逻辑分析仪没办法连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有mcu,但nrf24l01的芯片直接焊在mcu的板子上,看不到直接的spi引脚

你能不能拍个照,“直接焊在mcu板子上”是个什么意思?这个芯片是qfn封装,怎么可能看不到引脚,虽然引脚小了一点

网友G:
用nrf24l01通讯应该是成对出现的,收发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