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STM32F4设计的电路一个IO口驱动两个灯,输出高电...

楼主(2018-04-12):
请问我用STM32F4设计的电路一个IO口驱动两个灯,输出高电电平点亮一个灯,低电平点亮另一个灯,请问如何让两个灯都不亮?

网友A:
如果你的STM32F4能够输出高阻态,那么输出高阻态时两个灯都不亮。
但我不知道你的STM32F4是否能够输出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STM32F4能够输出高阻态,那么输出高阻态时两个灯都不亮。
但我不知道你的STM32F4是否能够输出高阻 ...

输入状态下,无上/下拉电阻就是高阻态了么?不行啊,灯还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状态下,无上/下拉电阻就是高阻态了么?不行啊,灯还亮

你的两个LED是串联后接到电源与地之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状态下,无上/下拉电阻就是高阻态了么?不行啊,灯还亮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

网友B:
猜测是串联后中间点接的单片,所以都亮

网友C:
设置为浮空输入试试

网友D:
把电源拔了

楼主:
网络号“SW0”接单片机STM32F405的PE4脚

楼主:
J1  和 J4 都是排针  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两个LED是串联后接到电源与地之间的?

不是  都接3.3V   一个加了反相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都接3.3V   一个加了反相器

原来是这样联接的。
此电路SW0高阻时,因U1A和U1B输入端经R103D16等上拉,为高电平,故输出端为低电平,D15等可以发光。

网友E:
加了反相器的肯定不行,要么亮,要么不亮

网友F:
用比较器 比较参考电压为VCC的1/4和3/4  , IO口接两个电阻,分别接到VCC和GND , IO 设为输入高阻,IO口电压为1/2VCC 都不亮 , IO设为推挽输出,分别输出VCC 和0v,分别点亮两个灯

网友G:
电路设计还需要优化,当心灌电流太大把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