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里面分别存些什么?

楼主(2018-04-12):
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里面分别存些什么?

楼主:
为什么要加以区分?在内存里不都是些01数字吗

网友A:
顾名思义,一个放代码,一个放数据

网友B:
软件上:代码区 数据区
硬件上:程序存储区 数据存储区

网友C:
一般的,程序存储区是FLASH,数据区是RAM。
程序存储区的内容是"烧"进去的,掉电后不丢失。一般在程序运行期间不能修改,IAP除外。
所以程序存储区只能放程序和固定的数据。

网友D:
一个是用来跑程序,一个是被程序处理的

网友D:
程序存储器为ROM,叫做Read only memory,程序是在这里运行了,一条一条的指令就放在这里了。系统掉电内容不丢失的。

网友E:
数据存储器为RAM,叫做random access menory,程序运行的数据全在这里了。系统掉电内容丢失的。

楼主:
楼上说的。。。现在很多嵌入式系统都是先把程序加载到ram中执行,比在rom中执行要快,而且还有其他的优势,

网友F:
程序存储区:存放程序的code Rom
数据存储区:存放数据的Data Rom+存放临时数据的Data Ram

网友G:
LZ不知道如何判断的话,对比大家的发言,再翻书对照看看比较好

网友H:
这问题对于没有足够知识基础的人,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网友I:
楼主先搞清楚什么是哈弗结构,什么是冯诺依曼结构吧。

网友B:
ROM保存的是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更改,掉电不丢失。相当于电脑硬盘.
RAM保存的是一些数据变量,在系统运行时传递数据,掉电了数据不可保存。相当于电脑的内存卡。

网友J(2020-01-13):
引用 网友D:
程序存储器为ROM,叫做Read only memory,程序是在这里运行了,一条一条的指令就放在这里了。系统掉电内容 ...

RAM吧,随机可读存储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