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一两次之后就停了

楼主(2018-04-12):
ADC, TI, dc, AD
ADC用TI的官方例程总是转换一两次之后就停了,求可能原因

楼主:
转换程序是放在while循环里面的,求指导,无论打断点还是串口打印,循环不过3次

网友A:
想问下停在哪了 是休眠后ADC中断没有触发吗?

网友B:
这个官网的例程和你的板子是匹配的?如果是匹配的,debug状态下,单步调试啊

网友C:
可能是 没有配置低速时钟造成休眠后无法唤醒的情况。。

网友D:
单步调试遇到进入低功耗状态,还有延时循环等等,不要和编译器耗着,该跳过跳过,或者注释掉试试吧。

网友E:
调试的时候你可以把进入低功耗状态注释掉,或者用几个NOP指令代替吧

网友F:
每次转换你都初始化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