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个定时器的时候经常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8-04-12):
屏蔽掉一个后,另一个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网友A:
没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过你说说啥机型,定时参数多少呢。

网友B:
会不会是你TR0,TR1,TH0,TH1等等弄错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用“=”的原因,多用”|=“啊,呵呵

网友C:
还是检测一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D:
对,如果中断只有一个入口地址,看看你的标志位判断对不对。

网友E:
是不是把定时搞得太大了

网友F:
程序问题

楼主:
晶振是12m ,  计数初值为50000 ,  工作方式选的是13位的

楼主:
想计时1s
不知道为什么定的时间不准

网友G:
这就不明白了。。。

网友H:
你定时器程序一次设置的吗?还是分开设置的 ?

网友I:
具体1S差多少?你是不是定时器内部执行程序较多,导致进入中断的时间长,MSP430如果在进入中断中,不打开总中断的话,是不会响应别的中断,哪怕优先级比较高。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影响到你的时间精度

网友J:
会不会是2个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问题

楼主:
我慢慢理解吧,多谢大家了

网友K:
是不是直接赋值造成的

网友L:
是使用的与或非赋值的吗

网友M:
你说的是中断的问题吗

网友N:
你使用的是什么寄存器呢?

网友:
屏蔽掉一个后,另一个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O:
没有看懂楼主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O:
经常不能正常工作是同时吗?

网友P:
上个代码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配置的时候不能同时定义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S:
那就是你的一个寄存器更改了。

网友O:
如果是同时配置肯定有问题。

网友K:
你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
这个有什么问题?

网友L:
可能更改了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N:
msp430芯片吗

网友M:
全局中断屏蔽了吗

网友P:
肯定是代码配置的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寄存器的配置需要单独配置的。

网友S:
两个定时器同时修正,可以起作用。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现在都是集成的库函数,不要自己配置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