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好电容

楼主(2018-04-12):
代表着高品质
我认为差不多

网友A:
“唯电容论”曾经盛极一时,一些厂商和媒体也刻意的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卖点。在板卡设计中,电路设计水平是关键。和有的厂商可以用两相供电做出比一些厂商采用四相供电更稳定的产品一样,一味的采用高价电容,不一定能做出好产品。

网友B:
衡量一个产品,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考虑,切不可把电容的作用有意无意的夸大.

网友C:
嗯,那ESR越低,效果越好吗?

网友D:
对于输入电容来说,输入电容的容量要大一点。相对容量的要求,对ESR的要求可以适当的降低。

网友B:
为什么啊

网友E:
因为输入电容主要是耐压,其次是吸收MOSFET的开关脉冲。

网友A:
哦,那对于输出电容来说,耐压的要求和容量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

网友F:
嗯,ESR的要求则高一点,因为这里要保证的是足够的电流通过量。

网友F: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ESR并不是越低越好,低ESR电容会引起开关电路振荡。

网友G:
电容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选取合适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F:
电容的材质, 介电材料也很重要.http://bbs.21ic.com/icview-631762-1-1.html

网友H:
电容的质量这一块   感觉确实是一个比较头疼的话题   很多的参数都要我们自己去设定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需要好好琢磨琢磨   楼主   先谢谢了

网友I:
容量的选取一般都会有余量的。如果你真的要替这个10uf的,可以用两个4.7uf的并联替掉;前提是电容的耐压一样或比原有的电压要高。

网友B:
我觉得在电路里边没有好坏,只有合适不合适

网友J:
这问题太大了,不知从何说起啊

网友K:
ESR并不是越小越好,有的地方是需要ESR大的。。。

网友L:
低ESR电容会引起开关电路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