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里面有没有用dsp做语音设别?

楼主(2018-04-12):
请教论坛里面有没有用dsp做语音设别?

网友A:
如果IO口足够,牺牲一个IO控制存储器电源,功耗可以降为零

网友B:
遇到了什么问题呀

网友C:
请问AIC芯片中线输入和mic输入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我要采集处理多路语音的话用一块AIC23芯片行吗?

网友C:
AIC23芯片线输入分左右输入,要是不分行不行啊?也就是说把左右接在一起

网友D:
都是作视频识别的, 记得语音识别,羚羊的有这种方案

网友E:
应该有专门的语音芯片的,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下TI的C5000

楼主:
嗯,好的,我看下

网友F:
利用DSP芯片C5502进行语音识别

网友G:
你要识别什么信号呢

网友H:
推荐语音的采样使用TLC320AD50C芯片实现

网友I:
SP在做图像识别,语音识别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特点

网友J:
采用高速DSP

网友K:
主要是算法的实现。

网友L:
基于DHMM的语音识别算法

网友M:
TI公司的TMS320VC5402作为处理器芯片

网友N:
DSP的语音识别算法得到了实现,并且在费用、功耗、速度、精确度和体积等方面有着PC机所不具备的优势

网友O:
中间过程的累计误差有办法消除吗

网友F:
语音模板的读入,语音信号的识别应该可行。

网友G:
怎么采集语言信号呢

网友K:
楼主准备使用什么算法呢?

网友J:
系统要实时对语音进行处理和取样

网友I:
运算能力强,这种完全靠运算实现的算**能最好使用的就是拥有硬件乘加器的Dsp来做cpu了

网友H:
使用定点DSP芯片为处理器

网友O:
凌阳公司的具有DSP功能和语音特色的完全SOC技术的凌阳十六位单片机来实现语音信号的识别

网友N:
用16b的定点DSP实现语音识别算法

网友M:
实现小词汇量的语音识别还可以。

网友L:
语音识别又是一门交叉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