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都错了

楼主(2018-04-12):
在c6000上一次性连续做几个1024点的fft,第一个是正确的,后面的都错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网上fft快速傅里叶变换的程序应该挺多的,可以参考网上写的比较好的程序

网友C:
你这个FFT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D:
怎么会后面有错误呢

网友E:
这个FFT计算结果呢?

网友F:
网上程序那么多参考一下。

网友G:
是使用lib库里面的函数吗

网友H:
你的采样是不是错误了。

网友I:
信号源的问题吧。

网友J:
上传代码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K:
输入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L:
是不是定义的数据有问题了。

网友C:
程序在哪呢,怎么写的

网友D:
是你的信号有干扰吧

网友H:
采样错误的话,就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G:
推荐在网上找个相关的代码借鉴一下。

网友F:
可能你的程序写入有问题了。

网友E:
得和原始数据比较才能知道的。

网友I:
是不是采样的数据没有清空。

网友J: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就是不会第一个计算正确的。

网友K:
后面的数据错误在哪里

网友L:
有可能是信号干扰有错误了。

楼主(2020-05-26):
解决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