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电力电子元件或者电气元件可以短时间短路,短路时间稍长就断路的?

楼主(2018-04-12):
xch
电雷管

网友A:
空开(双金属片)、时间继电器

网友B:
热敏元件能有此现象

网友C:
你这说的就是各种保险啊

网友D:
楼主得说清楚具体应用要求,否则问题没意义。

网友E:
用继电器做一个呗

网友F:
可恢复的………控制型的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