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LM393的原理图库

楼主(2018-04-12):
LM393的AD原理图库part1和part2怎么自己画,或者有没有画好的发我一份1076615665@qq.com,

网友A:
如果不会画的话。就找一个358的封装分析一下人家是如何做part1和part2,直接用358代替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原理图只要脚对脚能对的上,都可以的……不影响PCB的我都 经常 用3极管的库来代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