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小学”知识....

楼主(2018-04-13):
满足以下四个公理的集合R叫实数集,它的元素叫实数。

1)加法公理

确定了一个映射“+”(加法运算)

    +:R²→R

使得R中的任意二元组(x,y)经映射规则“+”对应于R中的唯一元素z(表示为x+y),且此映射满足交换和结合律,即

    z = x + y = y + x

关于加法运算,R中存在一个零元“0”,使得R中的所有元素x成立

此外对于R中的任意元素x,存在y属于R成立

    x + y = y + x = 0

通常将此y表示成“-x”。

2)乘法公理

确定了一个映射“*”(乘法运算)

    *:R²→R

使得R中的任意二元组(x,y)经映射规则“*”对应于R中的唯一元素z(表示为x*y),且此映射满足交换和结合律,即

    z = x * y = y * x

关于乘法运算,R中存在一个单位元“1”,使得R中的所有元素x成立

    x * 1 = 1 * x = x

此外对于R中的任意非零元素x,存在y属于R成立

    x * y = y * x = 1

通常将此y表示成“x⁻¹”。

关于加法和乘法,还要求满足分配律,即对于任何属于R的元素x,y和z成立

    (x + y) * z = x * z + y * z

在此实际上已经定义了一个代数域。

3)序公理

实数集R中元素间存在关系“≤”,即对于任何属于R的元素x和y,或满足x≤y,或不满足此关系。此外,关系“≤”还需满足如下条件

  a)任何属于R的元素x满足关系x≤x。
  b)如果x≤y且y≤x,则x = y(即x和y是R中的同一元素)。
  c)如果x≤y且y≤z,则x≤z。
  d)任何属于R的元素x和y,关系x≤y和y≤x必有一个成立。

满足上述条件的集合被称为线性序集。

4)连续公理

如果X和Y是实数集R的两个非空子集,且X和Y中的任何元素x和y成立关系x≤y,则存在属于R的元素c对于任何属于X和Y的元素x和y成立x≤c≤y。

至此,可以说已经确定了实数集(或实数域)以及其上的运算和关系。下面进一步分析实数集内子集的一些重要性质。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438759-1-1.html

楼主:
上面内容摘自“剖析《高等数学》”。别被“高等”吓趴了,其实那只是“小学”老师曾经教过你的内容,不过其却是《高等数学》的基础。

楼主:
引此段文字,只是为了那个“调查”结束之后的评述作铺垫。各位也自己复习一下“大学”、“中学”乃至“小学”的知识。

网友A:
你这些东西,除非是纯数学专业的有用,对于其它专业方向,一分钱用都没有。因为这类人只需要知道1+1=2就行了,对于为何等于2是无需研究的。

网友A:
既然这个论坛是电子论坛,你就扯点跟电相关,或者对学电有用的东西。
或者到小木虫等专业数学论坛聊这些。

只有如此,你才能找到能聊到一块去的伙伴。

网友:
哇,两位大神这是又杠上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东西,除非是纯数学专业的有用,对于其它专业方向,一分钱用都没有。因为这类人只需要知道1+1=2就行 ...

    是的,这种东西拿来混学历读博士发lun文有收益,在社会上分分钟要拼效益,跑赢房价导数,这种东西就是负收益,孔乙己了,还拿个括弧来讽刺这里的电工,算老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种东西拿来混学历读博士发lun文有收益,在社会上分分钟要拼效益,跑赢房价导数,这种东西就是 ...

这里不谈的钱的事,关键是研究理论就好好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就好好研究数学,不管哪一行做好做精了都了不起。

但是他这样每本书抄几个定义,边抄边不屑一顾:这东西太简单了,小学生都会。。。
这是什么情况啊?秀自己【数理功底深厚】?

你要是感觉自己很懂数学,就慢慢给大家讲一讲,也是件好事,但是,再简单的东西,从他嘴里出来就神乎其神了,看得你一头雾水。

这叫游走于学术研究和吹牛X之间?

网友A:
例如下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着不晕的:

-----------------------------------------------------------------------

从一次到高次——引入巴特沃斯多项式

从下式

    |jω-q| = √(ω^2+q^2)

可知

若ω=q,则

    |jω-q| = √2|q|

下面看看这个式子

    √(ω^(2n)+q^(2n))

显然有

当(ω/q)^(2n)≪1

    √(ω^(2n)+q^(2n)) ≈ |q|^n

当(ω/q)^(2n)≫1

    √(ω^(2n)+q^(2n)) ≈ |ω|^n

且若ω=q,则

    √(ω^(2n)+q^(2n)) = √2|q|^n

这个与之前的非常类似,且还是n次方。那么如何得到相关的多项式呢?看下面这个方程

    s^(2n) + (-1)^nq^(2n) = 0

n为奇数

    s^(2n) - q^(2n) = 0

    s = |q|e^(ikπ/n)    (k=0,1,...,2n-1)

n为偶数

    s^(2n) + q^(2n) = 0

    s = |q|e^(iπ/(2n)+ikπ/n)    (k=0,1,...,2n-1)

那么

    s^(2n) + (-1)^nq^(2n) = (s-sl1)(s-sl2)...(s-sln)(s-sr1)(s-sr2)...(s-srn)

取所有左半复平面内的根sl1,sl2,...,sln,即

    (s-sl1)(s-sl2)...(s-sln)

这个式子的幅度(模)就满足下式

    |(s-sl1)(s-sl2)...(s-sln)| = √(ω^(2n)+q^(2n))

而(s-sl1)(s-sl2)...(s-sln)就是巴特沃斯多项式。

------------------------------------------------------------------------------------------

网友A:
上面相同的内容,大家再听我讲一讲,看看谁讲的通俗易懂:

既然说到巴特沃兹,先给定义,什么叫最平响应?根据定义,在w=0处,n-1阶导数都为0

满足最平响应的网络,不一定非要是全极点网络,只不过是简单起见,许多书上给了全极点网络传递函数H(s)=1/[a+bs+cs^2+....]

既然传递函数是有理函数,那么可以用泰勒公式展开它,即H(s)=H(s0)+w的一阶偏导(s-s0)+.....
根据最平响应的定义,上式H(s)=H(s0),如果s0=0,就说上面的泰勒公式是在零频率处逼近的。

不失一般性,假设带宽归一化为1,那么下面这个函数符合上面最平响应的定义,在零频处的2n-1阶导数=0:
f(w)=1/(1+w^2n)=1/(1+(-)s^2n)
式中s=jw,由n是奇数还是偶数决定上式中的正负号!

根据代数基本定理,上式中的分母是2n次的,说明有2n个极点是1+-s^2n=0的跟,即2n个-+1根。

任何一本复变理论教材都会说到,z^(1/n)的n个值,就是以原点为中心,z的模的1/n为半径的圆的内接正n边形的n个顶点。
据此容易求出极点,当n为奇数时,极点为e^-+jk2pi/2n;n为偶数时正负号前加个pi

网友B(点评):
这个解说强,呵呵

网友A:
瞎绕圈子,说【如何得到相关的多项式】!
根据初中数学,已知一元二次方程有两根x1和x2,那么这个一元二次方程是(x-x1)(x-x2)=0。
也就是说,已知根求方程易,已知方程求根难。同理,在微积分学中,微分容易积分难,所以求解微分方程只能求特殊情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东西,除非是纯数学专业的有用,对于其它专业方向,一分钱用都没有。因为这类人只需要知道1+1=2就行 ...

计算机专业中研究“密码”时还是用得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计算机专业中研究“密码”时还是用得到的。

研究密码的时候用的到这种?
记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研究密码的时候用的到这种?
记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吗?
...

密码学不就是“把这个数字变成那个数字,然后再变回来”吗?确实就是研究“加减乘除”、“群环域”、“统计”、“概率”这一类玩意。甚至要研究以下这种东东:

“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余X,五五数余XX,七七数余XXX,问物有几何?”

这个叫“韩信点兵”对吧?它包含了一个定理,叫“中国剩余定理”,在密码学里肯定要用的。

楼主:
续前:

一、补充线性序集关于运算的相容性规定(公理)

1)加法

若a≤b,则

    a+c ≤ b+c

2)乘法

若a≤b且0≤c,则

    ac ≤ bc

其中a、b和c都是实数。

二、扩充实数集,引入±∞

±∞是实数集的两个扩充元素,虽然其没有具体的值定义,但有下面的关系规定其属性:

1)+∞

对于任意实数a,成立关系

    a ≤ +∞

2)-∞

对于任意实数a,成立关系

    -∞ ≤ a

显然,±∞就是线性序集的两端。集合R∪{-∞,+∞}就是扩充的实数集。

楼主:
±∞的运算规定:

    a+(±∞) = (±∞)+a = ±∞        (a≠±∞)

    a(±∞) = (±∞)a = ±∞             (a>0)

    a(±∞) = (±∞)a = ∓∞             (a<0)

    a/(±∞) = 0                             (a≠±∞)

楼主:
至此,“小学”的相关知识基本呈现完毕,其将作为后续相关评述的基础之一。当然,相关评述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些“大学”知识,这将在相关评述时作相应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码学不就是“把这个数字变成那个数字,然后再变回来”吗?确实就是研究“加减乘除”、“群环域”、“统 ...

别管什么“密码学”,先理清楚“算术”就可以了,看下面这个“调查”: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4278-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密码学不就是“把这个数字变成那个数字,然后再变回来”吗?确实就是研究“加减乘除”、“群环域”、“统 ...

闻听此言,才知道你反驳的是“数学无用论”,理解能力可以啊你!

你看清楚了,我说的是楼主复制粘贴来的这些知识点,绝大多数对非数学专业的都是无用的!!!

例如,对于所谓的序公理,你们这辈子能碰到需要这个公理才能解决问题的场合,几率为零!

不过这样也好,大师专门摘抄对电工无用的知识点,我专门摘抄对电工有用的知识点,这是互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密码学不就是“把这个数字变成那个数字,然后再变回来”吗?确实就是研究“加减乘除”、“群环域”、“统 ...

厉害。
你说的这些一点都没有看懂。

以前看过不少MCU的加密算法,都是异或0xAA的。几年前碰到一个水平非常高的,异或0x37,应该算是国内密码学应用的高档水平了。

余数也是散列的一种,擅长在摘要等应用里。硬要把中国剩余定理(105之内有唯一解)这种基于余数的散列算法来做可逆加密算法,我感觉其效果远不如 @hotpower 的CRC。

看不出来这堆东西和密码学能扯上什么边。 使用1+1=2这个基本公式,使用9*9乘法表做的任何记账,都和数学上证明1+1=2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A:
chunk不知道什么叫知己知彼,百掐不殆吧。

掐久了,我比大师本人还了解大师!!!对方的 一举一动,我都能了解由来。

例如这个:

因为他是教linux软件的,不可能熟悉音响学术语,所以我断定他是维基百科弄来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cibel#Voltage

当然了,其中也有他个人发明创造部分,例如那个unload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unk不知道什么叫知己知彼,百掐不殆吧。

掐久了,我比大师本人还了解大师!!!对方的 一举一动,我都 ...

一个软件“大师”天天在模拟论坛“发明”概念

K5披着马甲充王八,可悲,连太阳都不敢见,在阴沟放的屁,都与主题无关,尽是挑拨离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软件“大师”天天在模拟论坛“发明”概念

抄都抄不好的,最后一行那个根号下的单位漏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厉害。
你说的这些一点都没有看懂。

你开个网上银行,银行会发给你一个“U盾”,这个东西通常是用到RSA算法的。

国内关于密码学的研究水平,以下内容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开个网上银行,银行会发给你一个“U盾”,这个东西通常是用到RSA算法的。

厉害,已经评院士了。

不过还是不懂和楼主的这些概念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