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和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8-04-13):
(无正文)

网友A:
用隔离电源,输入输出均隔离

网友B: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用途是隔离电网对大地的参考,以实现负载对大地的浮空,别看有“隔离”二字就认为是针对干扰的隔离,要弄清为什么。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间存在很大的分布电容,足以耦合一定频率以上的干扰了。至于稳压电源,不同稳压电源的设计不同,是否具有阻断干扰的作用得看具体产品。

网友C:
抗干扰应该不只是单一个变压器能搞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