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测距功能,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8-04-13):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的目的是利用STC12C5A60S2单片机,然后用一个AS60T20无线射频模块,做两个设备,通过这个无线模块互相传输数据所产生的时间差,来 计算出他们之间的距离。问题就是现在可以实现数据的传输和接收,但是现在发现传输数据的时间差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没什么关系。也就不能实现测距的功能,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加一个GPS模块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你计算一下,那么短距离内的光速传播时间差是多少,系统反应速度又是多少……

网友A:
还有,加GPS的道理又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一下,那么短距离内的光速传播时间差是多少,系统反应速度又是多少…… ...

时间差的话利用这个无线传输模块的波特率,应该可以算出来,重点主要在根据时间差求出距离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加GPS的道理又在哪?

因为想着无线传输模块只实现了传输数据,想要测距的话要不要加上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定位精度你能接受吗?现在手机高德地图定位精度还是蛮高的.

〓◆ 定位系统相关专揖 25册 143M ◆〓

谢谢  只是我在想超声波的测距方法和我这个无线射频模块测距的方法好像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呵呵,算算:1us,光波可以传300m。STC单片机的性能,能处理us级以下的时间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差的话利用这个无线传输模块的波特率,应该可以算出来,重点主要在根据时间差求出距离的算法。 ...

“应该可以”?,感觉可不靠谱,结论应该基于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想着无线传输模块只实现了传输数据,想要测距的话要不要加上GPS。。。 ...

你并没有回答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算算:1us,光波可以传300m。STC单片机的性能,能处理us级以下的时间差吗? ...

STC的1T震荡周期计时,还真可以处理us以下的时间差。
比PIC的4T分辨率强不少。
比如32Mhz的晶振,一个计数才1/32 us

网友E:
无线测试距离,这个不现实。可以超声波,激光,红外等来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C的1T震荡周期计时,还真可以处理us以下的时间差。
比PIC的4T分辨率强不少。
比如32Mhz的晶振,一个计 ...

网友G:
这和波特率有什么关系?应该用光速来算。显然是不行的。还不如用两个GPS测相对位置呢

网友H:
太想当然了,就算你用一个运行2GHZ的MCU,但是你无线模块却不能提供时间差的测量参数,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