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找到IAP操作具体耗时周期数?

楼主(2018-04-13):
哪里可以找到IAP操作具体耗时周期数?

网友A:
參考以下表格:
IC Type
Erase Page(512Bytes)
Program(Byte)
Read(Byte)

89 Series
21ms ~ 49ms
100us ~ 300us
30us ~ 71us

82 Series
23ms ~ 41ms
66us ~ 112us
1.8us ~ 7.8us

网友A:
呵呵,复制过来成这样了,竖着看吧,呵呵

楼主:
多谢,只有两个系列的?

网友B:
嗯,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C:
读最快,写次之,擦除最慢
这是规律啊

网友D:
IAP操作具体耗时周期数干什么用

楼主:
哦,那我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