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8-04-13):
TBCCTL0 = CCIE; // TRCCR0 interrupt ena××ed

TBCCR0 = 1000-1;

TBCTL = TB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为什么不是TBCCR0=1000?而是TBCCR0=1000-1呢?

楼主:
是在增计数模式下特例吗

网友A:
因为是从0开始计数的,1000-1正好记1000个

楼主:
好像。。。略懂

网友B:
在Timer工作在增技术是,要注意不同的中断向量会造成定时中断的效果不同。
TBCCTL0的中断在TBR计数到999时发生,而TBIFG则是计数到0时发生,两个中断会差一个count的时间

网友C:
从0开始到999是1000个计数值

网友D:
3#6#都说的是啊,一般都是要减一的,不然就计数成1001了

网友E:
确实是从0开始计数的问题,一般的计数器都是这样的

楼主:
嗯,知道了,晚安哈

网友F:
这个是从0开始计算的。

网友G:
从0开始计数

网友H:
这个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I:
一般使用配置函数的时候不需要这样设计。

网友J:
这个跟计数的方式有关系

网友K:
这个你测试看看对不对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在增计数模式下特例吗

就是技术到999就满足要求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从0开始计数的,1000-1正好记1000个

就是这个答案

网友N:
什么定时器需要这样配置嗯

网友O:
配置1000就会有误差的。

网友G:
计数器的模式自己研究。

网友F:
计算出来0-999才是1000的。

网友K:
计数到1000 就是1001个数了。

网友J:
都是从0开始计数。

网友I:
自己配置的寄存器是什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从0开始计数的,1000-1正好记1000个

配置999 正好是1000.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在增计数模式下特例吗

你不知道需要配置什么模式呢

网友O:
TBCCR0=1000-1 就是计算1000个。

网友N:
TBCCR0需要配置999的。

网友P:
一般的计数器都是从0开始的

网友Q:
从0开始计数的

网友R:
注意不同的中断向量会造成定时中断的效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