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HEX文件

楼主(2018-04-13):
我的KEIL软件 调试 ASM 文件的时候 输出格式什么都选择好了 程序本身没有出问题啊! 就是没有HEX文件

楼主:
还有什么软件能够把 ASM 文件 直接转化为 BIN 文件的吗

网友A:
在option中,勾选生成hex项

网友B:
我估计肯定LZ没有设置好

网友C: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D:
重新设置下 不行吗

网友E:
楼主你搞笑啊,asm是源代码,你要生成HEX,和bIN。你要是工程配置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