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三输入与门芯片

楼主(2018-04-13):
谁能推荐一个,单个三输入与门芯片

网友A:
74系列的三输入门都是三单元的,用一片74HC10就是,多余的门处理好输入即可。

网友A:
TI有单门逻辑电路,但是否有楼主要求的不清楚,可以去TI官网查询,但即使有,没有足够购买量也很难买到。

网友B:
速度要求不高就用3个二极管搞掂

网友C(2018-09-25):
楼主,我知道,你搜索安世半导体,它有这个单路三输入逻辑门